三星R420触发后,CPU电压没有产生

楼主(2012-10-25):
      三星R420待机正常,触发后,电流到0.16A,CPU电压没有产生。其他电压已经产生。没有三星R420的图纸(论坛里也没有),只有三星R418的图纸作参考。而且主板还是那种很多小电子元件都不标号的那种。CPU供电芯片是ISL6266A。
1脚PGOOD电压0V,
5脚VR_TT#电压3.3V,
20脚VIN电压19V,
22脚VDD电压5.16V,
26脚BOOT2电压4.86V,
33脚PVCC电压5.16V,
36脚BOOT1电压4.86V,
44脚VR_ON电压1.06V,
46脚DPRSTP#电压1.06V,
47脚CLK_EN#电压3.3V,
48脚3V3电压3.3V。我想不出还差什么外围工作条件。于是换了ISL6266A芯片,结果还是一样,没有CPU供电电压。CPU没坏。现在可能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求助各位。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VCC,EN,VID组合信号,哪路不正常查哪路

网友A:
供入条件都有了 可以查下 反馈电路部分。。

网友:
都正常 换芯片

网友:
看一看原来的芯片和替换上的芯片是不是一样的,仔细看一看!

网友:
很好,有学习了,不断学习,不断强大

网友(点评):
晕,这也太明显了

网友:
我能查到的关于ISL6266A的资料,请问此芯片的EN是哪个引脚,您是指的44脚VR_ON电压1.06V。这个是使能信号吗?“VID组合信号”这是个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入条件都有了 可以查下 反馈电路部分。。

你说得对,我也想到了反馈,要是熟悉的芯片,就去查反馈了,这个芯片不是很了解,所以不知道什么样才算反馈正常。我再想想

网友B:
搞定了吗 分享一下

网友C(2012-11-29):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吗 分享一下

我没有能力修好,留了好几天,最后客户把机器取走了

网友D:
VR_ON应该为3.3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VR_ON应该为3.3v吧

好像是3.3v
才对吧

网友:
VR-ON电压应该为3.3V,你应该看看是否和R428的通病一样呢,硬盘贴纸下边的电容。。。

网友:
二级电压都产生了吗?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直接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能力修好,留了好几天,最后客户把机器取走了

我那台搞定了,大电容换了以后CPU供电顺利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