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独立改成集成 成功 ,有图!

楼主(2012-10-25):
  机器到我手已经是二修了,上家是加焊,黑胶的加焊肯定会冒锡珠。然后我就拆下从新植球,完后还是不亮。就让客户换芯片了,客户同意了。今天芯片到了就开始动手了,把老的芯片拆下习惯的测了旁边的电容  000欧,怎么还有短路的呢,再测别的 测到CPU旁的电容阻值也非常低(无CPU)。 不可能吧我还没通电呢怎么就短了呢,是不是就这样呀,之前还能报警呢。是不是显存挂了 就把2颗全部拆下。一样短。看看北桥是GM45的  然后想是不是不要显卡也可以呀 试试 结果还真的亮了   上图:

无需刷BIOS 我是直接去掉显卡和显存

网友:
老显卡是ATI的 216-0707001

网友:
这个也可以啊,以后试试,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客户同意你换芯片 ,结果是给去掉了,估计人家不干。

网友:
楼主的意思就是直接拆的吗  没改什么

网友:
这个我老早就知道了        这个也叫该吗

网友:
楼主你这样做客户是绝不会同意的啊!人家本来是双显卡,结果却修成啦!单显卡啦!这运行起来肯定不一样啊!

网友:
ibm这一类的机器太jb垃圾了。。。。能用都非常不错了,还挑集显独显?去问问换板多少钱就知道了。。。

网友:
擦,这样都可以

网友:
楼主,做人要厚道!!!换就是换,修就是修。

网友:
这种机本来就不快

网友:
以后掉点就不怕了

呵呵,有道理。不官怎么样,修好就行了。

网友:
这样也行。以后试一下。但这样客户同意吗

网友:
修好机是硬道理

网友:
插COMS电池上电再重启下你再试下?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

网友:
这样呀   有的机器要改周围的电容电阻的,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都是牛人啊

网友:
额,还带这样的!@

网友:
老机器  能 亮才是硬道理 要不坏的扔家里干吗

网友:
这个没有敢试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