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E42G无CPU无复位

楼主(2012-10-25):
邵阳E42G无CPU无复位,南桥有发出PLT_RST信号,请教高手给点分析思路!!!!!!

网友A:
没复位还不好修,怕就怕他有复位不触发的,肯定是有电压没出来。首先排除供电问题,2.断线,3.换u,

网友:
准备检测,不知道结果怎么

网友(2012-11-26):
引用 网友A:
没复位还不好修,怕就怕他有复位不触发的,肯定是有电压没出来。首先排除供电问题,2.断线,3.换u,

嗯,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