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16W和宏基AL1916W外壳通用吗

楼主(2012-10-25):
我有优派VA1916W 全套套件,外壳摔碎了,我在网上查了下宏基AL1916W 这款显示器用的屏A190A2-A02-H-X,电源板,驱动块都是相同的,根据以上条件,优派VA1916W能用宏基AL1916W显示器的外壳吗?本人没换过,请高手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
AL1916的机芯有很多厂家代工的。

你是只换外壳,还是换屏。

只换外壳肯定不行。

网友:
你得确认你要买的AL1916电路板配的屏和你的屏是一样的才行。

否则屏点不了。

网友:
优派的显示器外壳都很特别 代换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A:
      是奇美代工的吗?  双36针的主板要是换屏的效果会很差的,电源板是固定在屏架上的,不好玩啊。 最好找个一样的外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奇美代工的吗?  双36针的主板要是换屏的效果会很差的,电源板是固定在屏架上的,不好玩啊。 最好找 ...

谢谢您的指点,我准备换原装壳子了

网友:
     不客气,大家都是互相学习的。

网友:
应该是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