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摔坏了,如何确定主板好坏

楼主(2012-10-25):
手头一台笔记本因为是摔了的机子,屏已经破碎,硬盘拆机测试也已经损坏,内存拆到它机测试正常,我想知道如何判断主板是否正常。有没有简单的办法。请各位指导一二…………谢谢了。

网友:
用外接试试  ,能知道个大概。

网友:
元芳以为直接加电触发,亮,能进系统,即好。大人以为如何?

网友:
可调电源看电流跑啊。很简单的。或者外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
有个鸡蛋如何知道是公鸡下的还是母鸡?

网友:
接个外接看下有没亮机啊···没有外接就听声音咯  听而且也未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一下大小写看一下

谢谢提醒。。

网友:
就当破烂卖或收就好了,无所谓主板好坏了

网友:
,外接CRT显示器试试能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