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独显)开机在0.9A-0.3A-0.9A跳变,控制面板音量三个灯一直亮。

楼主(2012-10-25):
联想G450(独显)开机在0.9A-0.3A-0.9A跳变,控制面板音量三个灯一直亮。我也看到论坛里内有这样同样的问题,是不是G450机子有什么设计上的通病哟?

网友:
哪有那么多通病呀,慢慢查这机子没通病

网友:
G450 有几个试过刷bios好的···你刷下试试,,,试下几个··我好像有附件·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手上有根楼主故障相同机器

网友A:
G450 遇见个 电脑跳变正常 然后直接掉下来 换了网卡芯片好了。

网友:
很好,有学习了,不断学习,不断强大

网友:
期待中.. .楼主 要是找到问题了说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50 遇见个 电脑跳变正常 然后直接掉下来 换了网卡芯片好了。

开电一会儿手感觉网卡有一点点热。我取掉网卡芯片还现象还是一样。也加焊显卡了。

网友:
看看电感电压和MOS管转换电压是不是都出来了

网友B:
我手上刚好有一台是同故障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修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刚好有一台是同故障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修好呢?

拆了北桥发现焊盘有很多焊点断了,没得接了,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