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 6220 不触发

楼主(2012-10-25):
hp NC600 不触发 待机电压正常, 南桥做过,EC换过 都不行。

网友:
不触发?说说 测量的数据吧 ?
都正常吗 ?

网友:
仔细查下开机部分

网友:
     现在我也有一台跟你的一样,你修好没?

网友(2013-02-24):
待机 电流是多少啊  南桥狠容易坏

网友:
如果Vcore电压正常,但无显示,可以换BIOS片或刷BIOS试试。如果是按开关后不起动,那要按时序查,可先看SIO片的输入和输出是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