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碰南桥掉电关机

楼主(2012-10-25):
865pe的主板,正常触发上电,有PCI复位,无CPU复位,手碰到南桥就掉电关机,晶振一脚0.07,另一脚0.14,是不是南桥有问题?第一次碰到触摸南桥就掉电关机的主板

网友:
上手术台加焊下,应该OK

网友:
加焊无效,取下重植了,没用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换南桥后能用,但是用手摸南桥就。。。。。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碰南桥掉电,为什么要加焊北桥呢?能不能解释一下,洗耳恭听

换南桥先,不行就加焊北桥。按道理南桥能发出复位,看下北桥工作条件正常不!!!供电时钟复位。北桥正常工作后,才发给cpu复位的。cpu有pg吗

网友:
已经修复,应该是南桥不良,更换全新南桥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