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自动开机,无显卡供电。

楼主(2012-10-25):
这块板插上电源就开机,刚开始为0.6A,过几秒就1.1A ,长按关机键感觉好像是关机了,但是电流仍然是0.6A,测试过各电感没有短路。再按一下开机键就升到1.1A。有3、5V,显卡供电没有,管理芯片是RT8202A,如下图:2脚有5V供电,16脚也有18.8V供电,4脚0V就不对了,4脚有个上拉电源,电阻PR8206的上端有3.3V电压,下端0V,所以4脚0V,测得PR8206阻有10K欧,VGA_VCORE_PWRGD信号去了四个地方。
15脚也是0V,上拉电阻PR8218和PD8250上端也是3.3V,下端0V。搞不懂了,又没短路的。怎么会下端0V呢?

由于主板上没有标元件符号,点位图不怎么会用,搜索不到元件,请大家帮忙看看,哪里容易出问题引起4脚没电压的。

网友:
换了个RT8204还是一样的故障。难道不能替换?

网友:
你看看+3VS有没有电压的 有的话你在看看那个电阻是不是一端有电压一端没有电压的

网友:
从RT8202A  15脚查信号来源

网友:
你要查15脚!
   4脚是PG  一般供电出来了才有的!

网友:
有待高手来解决啊!!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还是从供电查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S上端有电压,电阻的下端没电压

如果4脚没有短路的话  那就换了电阻就会好了

网友:
看是不是P+VGA_VCORE_ON把开启信号给拉低了

网友:
华硕点位图很容易用的,我可以教你,不用修起来很吗麻烦,不标件

网友:
15脚还有这个信号,下面这图看不懂,请教一下

网友:
先检查 P_+VGA+VCORE_EN 来源信号 我建议更换RT8202先

网友(2014-06-13):
您这个  显卡供电没有 PG芯片内部接地咯!   所以可不0V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