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遇到的精英主板通病之维修全程

楼主(2012-10-25):
接一客户ECS NFORCE4M-A主板开机显示一切正常。但是卡在BIOS界面。PS2和USB接口全不能用。如下图所示!

于是断电打值。PS2和USB的DATA和CLK都正常在600左右。USB的VCC和DATA- DATA+也都正常在600左右。
郁闷了。打阻值都正常。难不成是桥虚了?因为此板是2合1的还是NVIDIA的桥。于是果断上BGA去加焊下。
然后再开机试涛声依旧。。难不成是桥挂了??不想怀疑桥啊工作量大。于是把板子先仍那了。上论坛来
找找有没有朋友遇到同一故障的。找了半天没有。不管了。都半夜12点了。于是乎睡觉去了。第2天再次拿起
此板再认真的观察了下。发现南北桥供电的6.3V/1000UF的电容有个微鼓了。如图所示

图中圈上的是换好的电容。倒下的是替换下来的电容。换着试试的态度再开机试试。一点开关。明显看到
键盘3等全闪了下。然后按下DEL键。直接进BIOS了。按F1直接跳过BIOS。用USB也OK了!!

为了方便各位同行。我特意拍了个近景。

此板到此维修结束。然后发现好像自己还有块料板和这板子一摸一样的。然后拿出来看看。
首先插诊断卡代码跑C1。测的内存的VCC.CLK.SMB都正常。用手压着桥和CPU还是一样。
于是刷下BIOS之后再开机。能点亮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竟然和上面的板子故障一样。
能正常显示。就是PS2和USB用不了。还是一步一步来吧。首先测USB的5V供电。此板PS2和USB供电
是一路的。发现为0V。然后打开图纸看下。跑线得知。5V经过F1再到F7给USB供电。线路跑通了
排除了断线的可能。于是再加电测。测到F7的输入端为5.06V.如图

测的F7的输出端为0.2V  如图

F7保险开路了。换好之后通电再测5V正常输出了。图中是换好的保险。不敢恭维的焊工

再附个图。此板刚拿到手上的时候发现掉了个件的。然后补上去了。如图

既然5V供电有了。然后在装好CPU.内存显卡测试。发现PS2和USB还是用不了。郁闷。断电再打植全部正常。
然后再想想自己原来修的那块板子是换个桥的滤波电容就好了。但是这块板桥附近的滤波电容正常的很。
一点都看不出怀孕的样子。抱着试试的态度。把桥附近的4个6.3V/1000UF的电容全部替换掉了。然后再开机
试。奇迹出现了。PS2和USB都能正常使用了。

还有张开机了的图片等下再传。不知道咋整滴。图片一次只能传一张。从相册传的。本地传不了。光传图片和发帖
就用了1个多小时了。希望有钱的朋友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更何况加分不扣你的下载分。小手轻轻点一下吧
。上帝会保佑你的。

图纸也一并奉上

网友:
不要灌水哦

网友A:
能不把电容的坐标号公布下   他是影响到什么才会不开机呢    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但是没修好   很纳闷 是桥供电滤波不够还是什么呢  搞不明白

网友:
修好板子的感觉真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把电容的坐标号公布下   他是影响到什么才会不开机呢    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但是没修好   很纳闷 是桥供 ...

第2张图片红线圈了的电容

网友:
这个问题楼主也看得到啊,真佩服。。。

网友:
把鼓包的电容再装回去 试试看还会卡那吗

网友:
一看桥就知道大概是那个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明天我也试试,刚好有块情况差不多的板子

网友:
桥的边上的电容坏了,有得也看不出来,有这样的情况;给你学习了;

网友:
如果没有对比,可能会找很多地方才能把它给修好吧,一般电容不鼓我一般也不会直接去换它。

网友B:
加焊桥的时候没发现电容鼓了吗?楼主有点粗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桥的时候没发现电容鼓了吗?楼主有点粗心呀!

细心都是先有粗心 粗心到一定程度就变成细心了

网友:
最怕就是这种故障的了,,修得头大

网友C:
如果有示波器测下波形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示波器测下波形就更好了

示波器有的。买来基本上没用过

网友:
顶{:soso__14422195364794118538_4:}

网友:
看来以后修不了的有电溶都给换了去

网友:
嗯是通病。我也遇到过USB接口供电保险烧断的。

网友:
电容都鼓那样了

网友:
我有块INTEL的板子,跟楼主的故障现象一模一样,看着是个老板子,就丢一边懒得修了,看是不是跟楼主一眼过的故障点,呵呵。

网友:
精英的主板问题是很多的,它本来就是一个LJ品牌。
最近遇上一网吧的好多片精英主板,不上电,或者上电不走码,问题全是32.768晶振虚焊或者协振电容坏!

网友:
用示波器的话,很快就能找到电容的问题。

网友:
楼主,那电容是不是你加焊桥加鼓的

网友D:
电容是焊桥的时候搞暴的吧。
boboqdap
不是的上面有点黄色液是很久的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是焊桥的时候搞暴的吧。
不是的上面有点黄色液是是建厂长了腐蚀的结果。更何况俺的雷科还是蛮给力的

网友:
电容啊? 电解电容还是贴片电容啊 ? 如果是电解电容不是能看到鼓了吗?这都算通病? 什么主板用久了不会爆电容啊?

网友:
楼主真细心 以后我也注意下

网友:
貌似正常的电容,一般想不起来换它啊,佩服哦

网友:
说实话,这也太简单了

网友:
鼓包电容都是要先检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