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联想Tinkpad E50半小时准时掉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0-25):
已经刷了几个BIOS还是准时掉,不知道是不是通病,请高手帮助解决
掉电
通病

网友:
BIOS里也掉电吗?

网友:
多半是散热片坏了

网友:
没修过这机器,不乱下结论,期待高手结果

网友:
热管 坏了!

网友:
E40,E50散热片坏的多

网友:
热管坏的话第一次掉电你接着开机是撑不到半小时的,如果每次都是半小时先刷BIOS。。。。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
散热的问题

网友:
这种得一步一步来

网友:
刷ec 的bios,会好的

网友:
温度高了吧

网友:
还没找到答案,应该不是散热问题,这个机器是I3的处理器,运行时只有30-40度,再说散热也不可能准时掉电

网友:
散热问题吧 垫个铜片试试

网友:
bios的问题。

网友:
不装硬盘也掉

网友:
换个U试试,我修过此类问题

网友:
显卡加焊看看

网友:
应该是散热 不凉!!

网友(2016-07-08):
换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