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开机LOGO之前卡黑屏

楼主(2012-10-25):
IBM X201i 开机LOGO之前要卡黑屏30秒左右,开机电流跑到0.76,在0.72-0.79之间停住黑屏,30秒后亮机正常启动,请大侠们指教下一般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有通病的吧

网友:
还有这样的故障,应该应该问题不大,先装个系统,刷个BIOS看看,前段时间遇到了个华硕的机器,开机进系统后就暗屏,装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子BIOS爱坏的

网友:
会是USB接口的问题吗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装系统,不行的就刷BIOS,问题应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