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装不了系统 求教

楼主(2012-10-25):
台式机 开机可以进到BIOS 硬盘也检测到 就是进不了 XP 系统 安装,不是光驱引导等问题 麻烦高手提示下原因

网友:
吧硬盘从机器里面拿出来换到另外一台机拷贝个系统镜像,再换回来,还不行在吧硬盘放别的机看能不能正常装系统。确定是不是硬盘故障你还使劲装 徒劳无功

网友:
本机装不了系统就另外找一台装啊!为什么装不了系统啊!是报错啊!还是什么的!说清楚啊!

网友:
用diskgenius修复一下MBR之后再安装系统

网友:
测下硬盘吧  看有没有坏道

网友:
逐个排查,看看什么不能过,不行就到别的机子上装系统

网友:
用一键分4个区 在装

网友:
bios里硬盘模式正确吗

网友:
用DOS装不行的话用网克

网友:
昨天也装一台,装到一半系统就蓝屏,后来换了几个不同版本的系统才装上

网友:
嗯!楼主你可以把硬盘取下来放到其它电脑上装啊!再拿回到本电脑上释放啊!嗯!最好多试几个系统看看呢!

网友:
用光盘装?进不了光盘引导界面?光盘安装时出错?楼主要说清楚点

网友:
重新分区重新安装

网友:
你描述的比较模糊:进不了系统怎么提示?到底卡在哪块了?

网友:
硬盘有问题吗

网友:
遇到过几次,大多是主引导分区的事,重新分下区

网友:
全盘格式化 分区 再装

网友:
是的,这个问题经常发生。所以外出装系统一定要多带一些系统安装盘,我最多一次是换了4个不同版本

网友(2012-12-10):
主板与硬盘的兼容性问题吧

网友:
装他们多的版本系统试干嘛呢,直接装个微软的原版就知道好不好了,现在的GHOST都比较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