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郁闷。问题在那啊!

楼主(2012-10-25):
今天商家拿来显示器主板和电源、高压二合一板子来修,刚开始问题是带不起负载,修好后接灯管,灯管闪一下黑一下又闪。一直持续。主板我换过。高压条改过。灯管是好的,试过的。目前怀疑是电源板问题。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啊!电源板换过的地方有(LD7575、光耦、后级所以滤波电容)。请大家出出主意啊!!!

网友:
前级有个50V的电容换一下。

网友A:
还有前级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场管的源极电阻和过流保护支路

网友B:
楼主看下整流桥那边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下整流桥那边的电压正常不

正常的!电压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前级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场管的源极电阻和过流保护支路

我测量了的,是好的

网友C:
   什么型号的,原来是LD7575PS的芯片吗? 问题可能出在前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型号的,原来是LD7575PS的芯片吗? 问题可能出在前级

就是ld7575,我也怀疑是前级,关键是没查到问题在哪啊

网友C:
   二次电压电压稳定吗,5V 12V飘到几V       LD7575PS第一脚电阻多少欧的   是什么牌的显示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就是ld7575,我也怀疑是前级,关键是没查到问题在哪啊

我遇到一例,最后查到是源极电阻到7575过流检测脚的那个电阻变大了,供参考

网友E:
会不会还是LD7575PS的问题呢。我有一次就是开始换了个LD7575PS,用一会又带不起负载,到处都没找到问题,最后又换了一个LD7575PS,结果就好了,有点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一例,最后查到是源极电阻到7575过流检测脚的那个电阻变大了,供参考

我测了的, 阻值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还是LD7575PS的问题呢。我有一次就是开始换了个LD7575PS,用一会又带不起负载,到处都没找到问题,最 ...

不会吧!我换的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次电压电压稳定吗,5V 12V飘到几V       LD7575PS第一脚电阻多少欧的   是什么牌的显示器

5V就是5V。12V为15.7V。一脚电阻忘了是多大的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显示器。拿给我就是板子

网友F:
我建议还是先把前级的50v的电容换了!

网友C:
    最好检查芯片二次电源第6脚电压及外围电路,你知道板是哪个厂家代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检查芯片二次电源第6脚电压及外围电路,你知道板是哪个厂家代工的吗?

我看看吧!不知道是那个厂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建议还是先把前级的50v的电容换了!

换过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