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20Z掉电维修,一波三折。

楼主(2012-10-25):
今天接一台ACER 4720Z笔记本,开机掉电,取电池接电流表,按开机键,电流跳0.221A掉电,根据以往经验,要么有短路,要么有电压没出来,拆机裸板测一样,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于是一边加电一边量电压,发现当CPU电压要出来时掉电了,于是重点放在了CPU供电电路,仔细查看背面,发现PC141有烧痕,拆之,换个好的上去,加电依然掉电,反复加电几次,有一次出现大电流,摸PC141及待机芯片3VMOS管发烫,把这两个元件全部换之,加电还是一样掉电,
随手把电容拆了,重新换了个MOS 管,加电,电流上来了,接屏亮了,心想好了,于是把PC141补上,再开机又掉电了,再把PC141拆掉,加电还是掉电,再把MOS管FDS6900AS换掉,开机不掉电了,现在变成只要把PC141装上,就会开机掉电,且电容拆掉后还是掉电,必须把MOS管也换掉才行。不管了,就这样用吧,反复试了几次,都可以亮 机,于是装机,烤机3小时,没出现问题,准备交客户了,再交客户前自己又开一次,结果这次问题来了,开机掉电,同以前一样的问题,想骂人。。。。,没办法,拆机,换了MOS管FDS6900AS,加电还是掉电,看来其它地方还有问题。一步步来吧,测ISL6262A工作条件,VIN ,VCC都正常,当量到VR_ON时发现无电压,这是EC发过来的开启信号,要高电平才行,看图纸EC发过来中间接了一个0欧的电阻PR44,量PR44两端无电压,再仔细看,PR44线路附近有很色的东西,刮开一看腐蚀了,烂了一个洞,用漆包线把该线路接好,开机不掉电了,再
把PC141补上,装 机测试了一天,没再出现问题,交给客户。

网友:
加分不扣自己分,望大家看在写帖这么辛苦的份上,加点分吧。

网友:
我也碰到几个测试没问题了  交给客户一侧结果晕了  都是之前没处理好   有些问题隐藏的深

网友:
写的很好,很细心,

网友:
这么复杂啊

网友:
VR_ON这个电压没有会亮机掉电???、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是一会有,一会无,连接不好才引起的吧

网友:
是连接不好,上面被黑色的东西盖住了,在我刮开黑色的东西时,发出线路被腐蚀了,一刮线就断了且赿刮面积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