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DELL1014 进液大短维修一例

楼主(2012-10-25):
今天接手一台DELL 1014
故障现象:进水,开不了机
维修过程:拿到机器,先用电源试了下,直接5a 大短路,拆开机器,看到主板大面积烂掉,应是进了咖啡,
先用洗板水清理了下主板,上BGA烤了一下。拿下主板,测PR70对地阻值为0,说明,19V短路了,
取,1。5V电压烧机,当摸到PQ4时,明显烫手,取下测量,己损坏,到料板上拆了一下换上,再测PR70对地阻值为100多欧,明显偏小,说明还有短路,仔细看了下,发现Pu1(1。05V供电芯片)四边脚烂在一起了,拆下看了下,有一只脚己烂断,手上刚好有TPS51117 换了一个上去,再测PR70对地阻值还是,100多欧,再烧机,手摸到pc75时,手被烫了一下,原来是个小电容短路了,直接拆了。再测PR70对地值,己正常了。于是上电,电流快速上升到,2。45多安培,心想有戏了,可是突然吱的一声,直接又5a短了,赶紧拔了电源再测PR70又短了,通过烧机得知pq4 又短了,同时发现北桥烫手,看来北桥坏了,于是拆了,换了一个新的,同时把短路的PQ4换了一个,测对地己正常,再上电,电流到了,0。70后不动了,心想是不是北桥没有做好?仔细看了下,没有问题。测了,1。8V内存供电,等都正常出来了,换了根内存还是一样。仔细看了下南桥芯片,发现靠边的几个点有点发黑,怀疑南桥下面烂,拆下看了下,果然烂了,于是换了个新的南桥,再上电,电流到了0。85后掉电,心里在骂人了,
还有问题。

吃饭时间到了,先吃了饭,接着修,量了CPU供电都出来了,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看来这板确实有点难度了,好吧,加焊下CPU供电芯片吧,,再上机,奇迹出现了,点亮了。。维修结束。

(这机进的是咖啡,一开始看上去很吓人,黑黑的一片,清理后才知道没有纯水那么烂得快,所以烂掉的小地方不是很多。
不过也花了大半天时间才修好。电路图不上了,直接上图纸大家研究)

网友:
有点天分啊,这样都搞得好,不过这样搞代价是不是有点大了啊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3
不过还算好的了

网友A:
你焊功真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焊功真好

过奖了,芯片都是买的测试版,北桥买来发现焊珠掉了几个,自己埴的球,0。45的珠子确实有点累,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过奖了,芯片都是买的测试版,北桥买来发现焊珠掉了几个,自己埴的球,0。45的珠子确实有点累,呵呵

上次有一个卖芯片的给我发的测试的芯片,上面都还有取下的胶的痕迹呢,我问他怎么就是旧的呀,他说测试的本来就是旧的,所以我弄不明白,在这里顺便问一下,测试的芯片就是旧的吗,

网友:
楼主不错,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次有一个卖芯片的给我发的测试的芯片,上面都还有取下的胶的痕迹呢,我问他怎么就是旧的呀,他说测试的 ...

一般是旧的,最好是工厂测试的,

网友:
楼主不错。今天我也修了一台进可乐的,惨不忍睹呀。比水还厉害。

网友:
嗯 ,新手值得赞赏   继续加油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旧的,最好是工厂测试的,

工厂测试的应该不是旧的吧,像上面卖家说的旧的应该是从旧板了拆下的吧,还有怎么去区分是拆机的还是工厂测试的呢

网友D:
楼主是在那买的桥呀这么便宜,我怎么买桥都是四十以上,楼主给个买桥的联系方式

网友:
楼主这电路修的是大开大合的。我感觉测试版无非就是卖家从废旧的料板上取下来,自己植桥,再卖、

网友:
修板就 必须要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旧的,最好是工厂测试的,

一般都是旧的拆下来的,现在很久台机的新板上很多桥都是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在那买的桥呀这么便宜,我怎么买桥都是四十以上,楼主给个买桥的联系方式

淘宝上的一个南京卖家,好象就这么一个,其它都是深圳的,找一个就出来了,

网友:
看来烧机大法还是不错的。

网友E:
cpu供电正常为什么要加焊电源管理芯片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供电正常为什么要加焊电源管理芯片呢 ?

恩,供电是有的,居计哪个信号没出来,

网友:
楼主不像是新手呀

网友:
麻烦问下楼主,你是怎么想到突然去弄CPU的供电芯片呢?

网友:
高手,这样也修好了

网友F:
CPU供电正常的情况下 为什么 要加焊IC呢? 可能是测到哪个信号 不良?    求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供电正常的情况下 为什么 要加焊IC呢? 可能是测到哪个信号 不良?    求思路?

具体没去量,客户催着要。。

网友:
就是,这哪是新手啊,让我这新手该如何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工厂测试的应该不是旧的吧,像上面卖家说的旧的应该是从旧板了拆下的吧,还有怎么去区分是拆机的还是工厂 ...

测试芯片就是回收的旧桥,大概测量一下,大概ok的就植球,然后有专门的测试工具,ok的就可以拿出来卖,我们店里的上百个旧的南北桥,显卡,都是交给工厂测试的!

网友:
南北桥都换了,要修不好就撞墙了,恭喜!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测试芯片就是回收的旧桥,大概测量一下,大概ok的就植球,然后有专门的测试工具,ok的就可以拿出来卖,我 ...

那就是说给我们从料板上拆下再植株上去没啥区别了

网友:
字太多没看下去了

网友:
这样都修得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说给我们从料板上拆下再植株上去没啥区别了

压根就是,专门有人做!!

网友:
我的这个本还没搞定呢,也是进咖啡了,不久是进到触摸板底下了,不刷还能上电,就是跑内存,刷干净之后成不加电了,郁闷呀

网友:
爽桥坏 唉

网友:
不错,南北桥都换了 再加焊CPU供电芯片

网友:
换了这么多东西  你给客户报多少钱啊

网友:
我一般都是旧的拆下来的,再换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