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LA-5751P 点火回路维修

楼主(2012-10-25):
昨天同行拿来台联想G460 说客户给他好几天了 没时间就一直没拿来,进水机器来的,坑爹吧!进水机他还不处理放那发霉几天。于是直接拆机,机器是从键盘进水,腐蚀是必然的 还比较严重 由于晚上拿来的 也没心情弄拆机放那摆了一晚上。今早清理开始动手术,通电无待机,由于是仁宝板就先考虑点火回路,
PQ6  S极有19v  D极无电压  PQ6没导通 G极为19V高电平
PQ9没导通  PACIN 为低电平  PACIN ACON 应都为高电平 ACOFF为低电平才PQ9才会导通,PQ9 G极对地值正常,应该是PACIN  ACON 没发出来,
PACIN由运算放大器LM393发出来的   测得8脚有供电 3脚为3.5v高电平   2脚只有0.几V   测得PR20  1脚有3.3V 2脚焊盘氧化掉了 飞线接上  2脚有3.3V电压  PACIN有2.8V高电平  心想应该可以了                   PQ9  G极还是没电压  PR37 1脚为2.8V  2脚没电压  PQ10也没导通,可能是ACON引起

ACON 也是比较出来的  测5脚没电  6脚也没电                                                                           5脚由B+过来  测B+果然没电  原来PR31 PR38 已经不见了  焊盘也腐蚀完了 找两个102电阻叠加在PR142上面  PQ26  3脚有18.5v电压 但PQ26没导通  PQ26 2脚有18.5V电压  PQ12没导通吗? 通电打对地值  应该有导通啊   PR39有问题  果然的它  焊盘氧化的黑嘿的 涮干净掉焊盘了 用线接上  ok  PQ26导通。B+18.5V 但5脚才0.几V   郁闷  刚好这块进水一堆小电阻  不用看了  449K电阻  料板比较少  图纸也不多  这电阻不好找啊 上次自己的板子修挂了 也是点火回路 看看有没有499K   一模一样   电路都一样  换了  ok  5脚8.几V  6脚没电   RTCVREF供PU10  2脚电压  那边有电这边没有  PR17又来    焊盘又掉   板上飞几条线了哦   换了PR17  6脚电压正常了  7脚也有3.3V了
PACIN  ACON  都为高电平  PQ9  2脚为高电平   PQ9导通  拉低PQ6 G极   PQ6导通  公共端有电压  18.5V   待机3  5V又没有  查PU2工作条件咯     发现PD5有异常  因为也在进水部位  焊盘又腐蚀脱落了 更换PD5用线连上 待机电流有了  触发  能触发了  哈哈  上CPU能跑电流了  上内存  妈呀和没上一样  不知道这么修了  检查进水部位发现触发后U4没导通  U4 G极腐蚀断线 于是飞线连上  待机不正常了待机变0.15   辇到鬼了   原来U4待机就导通了  后续电压就出来了   SUSP这电压一直为低电平  应该待机为高电平  Q9导通   拉低U4 G极  触发后  为低电平   U4导通   SUSP电压由RTCVREF经过电阻R4而来  待机就有3.3v    触发后Q1拉低SUSP电压  RTCREF之前就有提到  PU102脚电压由它提供   那里有这没有  明显断线了   飞线连上   待机正常亮机了      现在都还没装机   发这贴还发了两遍  怎么复制图片看不到的呢  花了我4个小时才搞定   大家支持下啊  第一次发这么长的贴   有错的地方望大家帮忙纠正  谢谢!

网友:
现在我知道了发帖比维修更难 我发两次都没发好  哎 以后都不敢发了

网友(点评):
多发。鼓励

网友:
好贴学习了,楼主发帖的技术需要加强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思路也很清晰,不过有一点有是,这板子断线也太多了吧,但还好最终还是修好了

网友A:
感觉修的不错 问题很多最后修好了
进水的不是那么简单啊

网友:
刚开始什么pq6 pq9的图怎么不发上

网友:
叙述和图不对应,先说如图某某,再传述就好了,看着有点晕。

网友:
头有点小晕

网友:
高人呀,说的这么详细。。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修的不错 问题很多最后修好了
进水的不是那么简单啊

本来客户一进水就给我那同行了   他自己不会修  坑爹的人啊 放那摆了三天才拿过来  全部腐蚀完了

网友:
高手,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B:
高手,挺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LZ这样的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挺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LZ这样的水平。

我现在都还是大白菜呢

网友:
楼主的图纸跟思路描述有点晕啊,跟不上你的排版啊

网友:
高手··分析很清楚···

网友:
不错。我也刚修过和你的一样的机,不过比你的好修。

网友:
貌似缺图片

网友:
lz  就是强大啊

网友:
最近好多人爆G460的待机电路问题啊。感谢

网友:
值得学习,进水的机器的确比较难弄

网友:
LZ碰到这样的同行,也真是无语了...

网友:
楼主,写得确实好,在下重来不回复的,昨天看到这么好的贴子就回了个,今天一上线,发现被管理员删了,说在下严重关税,还被扣了15下载分,原来回贴子还是有风险的。。月饼!!

网友:
点火回路的还是比较好修

网友:
谢谢   贴子排版没排好  以前很少发带图片的贴

网友:
进水机器就怕放啊

网友:
分析到位,思路明确, 高人呐,
不过这个帖的格式...就....

网友:
这就仁宝的点火回路呀,见识了,加分

网友:
又是进水的机子,进水的机子难搞啊

网友:
楼主对仁宝点火回路的思路很清晰,继续努力!

网友:
  跟我第一次发帖一样的了    发完后发现图片都飞了   完全对照不了了

网友:
怎么看的我晕乎乎的,对不上号

网友(2014-06-26):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图纸可不可以上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