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5,只有断开电源清CMOS开能上电开机

楼主(2012-10-25):
V星P45,只有断开电源清CMOS开能上电开机

今天遇到一个V星P45的主板,用户送来说是不开机,接上电源后果然不开机
拔下电源后,清了一下CMOS,结果能开机了,进系统也正常
以为好了,就关机了,打算再开一下试试的时候,又不行了
把板子从机箱里拆出来,上面只放了CPU,内存,显卡,测试了一下只有断电清COMS才能开机,
干脆什么也不放,单主板,情况一样只有断电清COMS才能开机
然后把CPU,内存,显卡都放上,清COMS后用U盘启动进PE,刷了一个最新的BIOS
结果一样,看了一下,主板上有好多小电容都鼓了,把电容全部换了,也还是不行,请老师们赐教
主板维修新入行,不太懂,请老师们指导指导

网友:
测下电子有多少电?

网友:
那就是南桥了。

网友:
开机不正常  除了IO就直接换南桥吧 晶振

网友:
按照维修步骤一步一步来,先查5伏变3.3伏供电,再查信号

网友:
说实话  好多这样的板子  我手头还有凄惨红的G41呢!  等换过南桥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