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 用一会就卡屏死机,显卡和电容都动过了,没解 ...
三星R428 用一会就卡屏死机,显卡和电容都动过了,没解决,求帮助

楼主(2012-10-25):
三星R428 用一会就卡屏死机,显卡和电容都动过了,没解决,求帮助
显卡
三星

网友:
RTC 电路里的几个电容都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顶,希望高手出现。。

网友:
那几个电容最好直接去掉,因为之前我也有过在这里把电容给换掉,没想到时间不久又出现了另一个故障,还是这几个电容引起的,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去除了就好了。这机器暂时还没遇到过其它的故障,但不做分析,楼主可以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其实三星R428有个通病 硬盘后面的贴纸撕掉 一个白圈里面有电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