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静音大师 ATX-350SD 上的P1014AP06有代换型号吗?

楼主(2012-10-25):
长城 静音大师 ATX-350SD 原故障是上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修了N久也没起色,今天又上电,过一阵,
P1014AP06开盖了,有代换型号吗?

网友:
听说TNY268PN能代换,有哪位老师成功代换过?

网友:
这个必须用原型号,不能代换。

网友:
P1014AP06本来就很便宜啊,淘宝买一堆放着用。
是否能代换,你可以下载PDF对照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邮费起价10,有些还要15

网友:
手上无P1014,看来得上淘宝了,IC不贵邮费贵

网友:
用TNY268P代换完可以。

网友(点评):
终于有好消息了,是否亲测?

网友:
这个很好买,批发电子元件里面有,接收机上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
很难找的,我现在手里还有一块坏了P1014AP06的电源,据说淘宝上能有也很便宜,就是邮费高些。

网友:
是这样的图吗?

网友:
单买一个IC的话,运费太贵啦。不划算。我那有两个长城电源是这个玩意坏。我都准备做来当备件。

网友A:
这种算是常用件了,很多电源里面都有用到,也没那么贵吧,上次淘宝买的才9毛一个

网友(点评):
我搜到的是1.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算是常用件了,很多电源里面都有用到,也没那么贵吧,上次淘宝买的才9毛一个

我买那家现在降到8毛了,要不要介绍你去看

网友(点评):
介绍过来吧,谢了

网友B:
P1014AP06 这个长城很多电源都用这个做待机电源 IC 损坏率很高,修10个长城电源有时候坏 7~8个P1014AP06,都炸开盖子多,建议经常修电源的多备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P1014AP06 这个长城很多电源都用这个做待机电源 IC 损坏率很高,修10个长城电源有时候坏 7~8个P1014AP ...

这就不正常了,是IC体质问题还是外围电路问题?

网友:
我这个就还烧得莫名其妙,不带负载,不明不白就开盖了

网友:
风扇一转就停那是保护了

网友:
现在主要问题不是一转就停了,而是P1014AP06无故开盖

网友B:
长城电源很多一拆开,就是待机IC P1014AP06开盖子,所以一生气,就购买了20个回来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长城电源很多一拆开,就是待机IC P1014AP06开盖子,所以一生气,就购买了20个回来放

哈哈,,,这个确实很容易坏,不过一换就好了,很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这个确实很容易坏,不过一换就好了,很好修

这样老烧坏,对硬盘不利的

网友:
这个东东你可以在淘宝上多要点放着用呀,好多电源上都要用这个的。不知道你们修电源怎么收费,还是修好了备用??不知道怎么代换,我都是用原装的。

网友:
是修好自用的。

网友:
你可以收一下本地的坏电源,我一般收5块钱一个,拿来当拆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