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引起的全板没复位

楼主(2012-10-25):
                映泰945p-的板子

全板没有复位
现在查内存   桥  总线 cpu  电压正常的
时钟正常    就是复位针只有2.2V
查io的37脚主复位也没有3.3V
VRMPWRGD正常PWROK正常

想不同怎么了 难道是南桥问题啊

问下朋友吧
把情况和他说了下 、
他;你确定供电好的
我;是的 确定

他;你把电源换一个看看
我;我是一直在用这个电源啊
他;你换个试试
我;好的 你等会
。。。。。。。。。。。。。。。。。。。。。。。。。。。。。。。。。。。。。。。。
我;晕。跑马了
他;哈哈 我以前搞过一个一样的
我;;谢谢  我改天请你喝茶
他;呵呵

补充内容 (2012-10-26 14:14):
今天把这个电源用在别的板子上是正常的  换了3个板都正常使用 就是这个映泰的不行

网友:
搞不懂,你的电源,客户的电源都不行吗,那主板还能卖给谁呢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
难道是电源上无pg吗

网友:
这个板子在店里好久了  以前是什么问题换下来的  我不清楚

网友:
修板的时候一定得找个好的电源,这是前提

网友:
头一次听说这样的问题。。。真是怪了

网友:
头一次听说这样的问题

网友:
额,上次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一块很就的主板用长城的电源不通电,用杂牌就可以通电,不过没过内存,测量USB阻值无穷大了,确定南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