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怎样改灯管保护电路呀!

楼主(2012-10-25):
   今天修一显示器    发现灯管有一根老化了,  见说可以保护去掉!去掉保护也行吗?  灯管保护脚  怎样查啊!谢谢

网友:
加个电容上去

网友:
3000的吧!那还得去买去!我的工作台没有。想改改线路!线路好找吗?

网友:
要去保护应该看高压板的芯片是什么型号,请说明。

网友:
哦,好的,芯片型号看不太清,像是  TL451

网友:
要看芯片的PDF,说白了,就是人为了让他以为正常,但这样做的后果是,屏会烧裂

网友:
哦,这芯片有这么厉害啊!我看别的电源板图纸,觉得没这么可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