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个时钟的开启脚是哪个吗??

楼主(2012-10-25):
(图片)

网友:
楼主把图截的全一点,这图好多信号看不甭

网友:
51脚  PD#,低电平关闭,正常为高电平,应该是3.3V吧

网友:
51 PD这个信号,楼主最好查一下这个信号源头

网友:
应该是51脚  PD#

网友:
51  不用怀疑

网友:
路上说的对吧

网友:
百分之一百确定,信不信由你

网友:
51脚,赞同。楼主不用怀疑。

网友:
就是51脚

网友:
嗯!可以肯定:绝对是51脚:PD#    啊!

网友:
CLK VDD不是供电么?不对勿喷

网友:
毋庸置疑了  上面说的很清楚

网友:
对的啦就是51开启。52复位

网友A:
52脚低电平触发开启时钟

网友:
CLK VDD
应该是这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2脚低电平触发开启时钟

你确定是低电平开启,我在正常工作的板测得这个脚是高电平,你如何解释

网友:
PD#低电平开启。。。。

网友:
你用示波器量下有没有低电平触发信号 ,也可以手动低电平触发试下

网友:
很清楚了,只有两个针有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低电平开启,我在正常工作的板测得这个脚是高电平,你如何解释

正常是高,当然是低开启了,高低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