诶!做人脚踏实地吧 !

楼主(2012-10-25):
今天一次次换灯管 平时多是短接或者去保护 现在感觉这样做不行啊 还是会返修 而且问题会更加麻烦 干脆换灯管吧!感觉也不难 第一次换一个17寸的屏 在拆的时候被我在右下角搞碎了一小块,难受了一上午。下午又遇见个要换灯管的 清华紫光的拆开本来想有心理阴影了 不想换短接算了!拆开我去只有2灯!实在不忍心下手啊!无奈只好硬着头皮上吧!一灯管换了2小时!额头全是汗 自己还在换的过程中把那根好的也搞断了! 2小时后装好还好瓶没事!各位师傅换灯管大概要多久啊!还有什么技巧和注意的地方么?

网友:
补充一句一大哥发帖教做的灯管测试器真心好用!碰见一闪而灭的测灯管灰常给力! 灯管正常电流啊0.4-0.5a么?

网友:
多换几次就熟练了

网友:
LCD的屏电流哪有那么大啊,你肯定弄错了

网友:
找碎屏多练练手

网友:
其实换灯管并没那么可怕,也不是说换多了就行,主要是方法对了就可以。换灯管的时候,以前小屏有些可以直接抽出灯管,这个就没什么难处,难的是那些不能直接抽出灯管的屏。对于这些屏,必须把它全部拆散了。拆这样的屏,第一步是拆边框,然后就是玻璃屏了,这时就得细心了,拆到这步时,最好是用指甲沿着玻璃边轻轻的划过去,保证玻璃屏体和塑料筐脱离(因为有些厂家装屏的时候再塑料框上垫有双面胶,把屏和塑料框粘住了,这时如果用力直接瓣就容易把屏体搞裂)。如果没指甲,就用充值卡之类的卡片,虽然卡片不如指甲好掌握力度,但小心就行。

网友:
还有一点必须注意的就是装灯管的时候,要把灯罩扣住最底下的那张白纸,否则就要漏光。

网友:
如果焊活好,就不用拆屏框了,直接用钳子把两头的挡边破坏就行了,要不就拆屏框把灯管线拉出来,抽出灯管换,换完不好复原灯管线就走外线呗

网友:
是啊,现在打多是这样的。全拆太麻烦!!!

网友:
首先灯管 和 线 两边都上锡,然后再焊接

网友:
不管多久换好了能用就OK了

网友:
多换几次就行了,心细不要心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