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6S 电源指示灯一亮一灭 维修

楼主(2012-10-25):
此 机 是同行拿来,插电发现电源灯一亮一灭。初步判断是电源滤波电容爆浆了。拆机一看电容好好的。测量12V 基本正常没有波动。测量5V发现电源电压很不稳定,乱跳 问题就在这里了。直接在5V两端并联一个1000UF 电容,无效。断开原机5V 整流管,外接一个整流管,无效。。再此测量12V发现,电压跟5V 的一样了。也乱跳了。说明问题不在次级电路。应该在初级。或者反馈。直接把初级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的22uF 滤波电容换了。还是一样。把初级给22UF供电的整流管断开,外接一个一样没变化。 看了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型号为LD7552 怀疑芯片问题。手头没这个芯片无奈先查其他。光耦换了。两个431换了。测量了光耦的反馈电阻正常。断开12V负载也一样。 没思路索性把12V整流管替换试试。烙铁直接下去只见火花四溅。原来电还插着没关。郁闷。再一开。电源已经没输出。 测量场馆没短路。测量电源管理芯片挂啦 。维修到此个人很是肯定毛病为电源管理芯片问题,先放一放,忙其他的。到了下午去买LD7552结果没得卖。只能买了SG6841 来代换。还要改4脚电阻。有点麻烦。但是也没办法。。全部弄好开机电源有了。但是指示灯还是跟一灭一亮。测量电压跟早上一样。看来毛病不是芯片问题。么办法查吧。查了好几圈基本上都查遍了都弄不出个结果。不甘心决定再换一下22UF电容。还是没用唉。决定换100UF电容试试。插电试机,哇正常了。再仔细一看郁闷了。电容还没装呢。没装就正常了?,那我装上试试。毛病还是一样,不管换22UF 还是100UF 都不行,拆了就好了。这是什么原理,为了保险期间,还是加了一个10NF小容量的电容。试机一切正常。兄弟们大家分析分析啥原因。

网友:
没有遇过,试机两个小时没问题就交工。

网友:
只能借鉴,刚入行,学习。

网友: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