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620 5A大短路

楼主(2012-10-25):
前天修了一台DELL620 5A大短路的机子,一拿到手,心里偷笑了一下,莫非哪个滤波大电容击穿了吧。不管三七二十一上电快速用手摸,发现CPU核心供电芯片的两个上MOS管明显发烫,换过后待机0.02正常,不过开机电流上到0.25就掉电了,用万能表测得发现缺CPU供电,向师傅要了个ISL6260的芯片换上去,涛声依旧。调出图纸测它的工作条件发现少了VIN主供电,从刚才换过的MOS管D极飞线过来,上U和屏 DELL LOGO有了

网友:
这个也能有,一般都是电容击穿的,被你碰到一个这样的,楼主给力了

网友:
电容击穿的多

网友:
戴尔电容击穿的很常见,拉了个VIN 难道线烧断了!

网友:
管子烧坏的大把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