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可调电源查故障

楼主(2012-10-25):
   有的用可调电源跑的电流就知道笔记本是什么问题,像一些电流没有过内存,有的电流没有过显卡等,是怎么看的,具体能不能教一下,谢了、、、、、、、、、、、、、、

网友:
电流只能看个大概,具体看跑马卡

网友:
跑码和台板一样   也是大概     想英雄的板子  跑d1就亮了!后面就不用说了

网友:
不同机器电流也 有区别的

网友:
看电流是根据长期的 经验来判断。没有个统一的说法。

网友:
这种帖子自己到论坛多色色就能找到

网友:
只能看个大概吧,说白了就是凭经验

网友:
恩,谢谢,大家了,

网友:
经验积累吧。。

网友:
只有高手才能做到

网友:
我也和楼主一样有疑惑,等高手来回答

网友:
我是新手 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