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换得都换了,CPU供电还是出不来

楼主(2012-10-25):
最近接了好几个梅捷的主板,都是CPU没供电,电源芯片是双芯片的,大芯片是RT8802A,小芯片是....?忘了。
    两个芯片的供电都正常,8802的1脚EN 1.2V,上下管的对地阻值也都正常,
        从好主板上拆下两个好芯片换上,还是不行
           没思路了,是不是这个8802还有其他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芯片的第一脚要1.2V的开启电压,12脚要1,2v   31脚要5V

网友:
找CPU辅助供电,应该偏低了换一个场管。

网友:
是啊,我也有几片这样的板没修好。

网友:
吹吹辅助芯片试试,,我有两个板都是这样好的

网友:
又是8802,这个芯片我也有几个主板死不出供电,扔了,太邪门了,如果供电(1.2V 5V),EN ,VID都正常,查一个17脚的电流检测电压,再查驱动芯片BOOT 及有没有发出上管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