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笔记本坏了请教下大侠们

楼主(2012-10-25):
型号是HP的V3500,集成桥芯片,这个芯片网上资料很少啊,在网上能查到 的就是这么一篇文章很适合新手的,比如我,文章名是"我看HPV3000 南北显集成 电路图后自己所理解的待机开机时序"(弱弱的问句这个说出来没事的吧?).
我的机器就是这个主板啊,就是有些元件省略掉了.现在的我的本本问题是开不了机,现在查到EC有触发,开机键给EC一个跳变信号,EC给集成桥一个跳变,可是按文章上所说集成桥会给出二组信号,现在是没有这个信号啊,不知道怎么查了,郁闷啊.麻烦高手们有看到的指点下啊,我刚注册来这里就是为了这台机器的啊,呵呵.

网友A:
先用吹风枪风挡4,180°,2CM距离给芯片均匀加热20秒,再试试能触发不,一般这种桥是通病呀~!可以就BGA加焊。
散热自己搞好,鲁大师测温度,你要注意平时使用,使用时间长了就让她休息一会儿,不要玩游戏。QQ游戏可以)

网友:
查查桥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这个桥爱虚焊或损坏,想办法补焊试试,希望能好。

网友:
同意楼上做法

网友:
你这挺专业的啊

网友:
没看到这来的一客户,建议他找个维修店检查一下吧。

网友:
建议直接 吹桥

网友:
不能开机的原因有许多,建议找个专业的人看看先

网友:
嗯!HP机器啊!好多都是桥的问题,你做下BGA吧!

网友:
基本我是直接上BGA

网友:
给桥做下BGA,试试.

网友:
先不管直接BGA

网友:
刚下班就上来看看,谢谢各位大侠们了啊,看来还真的要搞BGA啊,没这条件啊,如果拿到店里去修要多少币啊!呵呵,我在深圳,不了解行情,那位师傅在深圳啊,给个亲情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吹风枪风挡4,180°,2CM距离给芯片均匀加热20秒,再试试能触发不,一般这种桥是通病呀~!可以就BGA加焊 ...

风枪也没没有这条件呢

网友:
没人 在帮下我了么,明天周未啊,自己 动手搞,修不修的好就在明天了

网友:
今天下午本本能开机了,莫名其妙的,我也不知道那坏了,当时就通电测的时候点了bioss的时间电源灯就亮了,然后按开机能开了报警了,当时是取掉CPU的,只是主板通电,后来我就想全装上去试试,没想到开机了,神了,可 是还是有问题啊,系统认不到声音硬件,重启几次就一次有声音,现在又搞成CPU占用率%50到%100啊,鼠标总是转动圈圈啊,象是什么在刚打开运行一样,有人看下就指点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