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显示半边

楼主(2012-10-26):
显示器白屏     换过屏线后可以显示  就是半边不行,调调分辨率可以  调到最后就一半不显示。

谁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怎么又是这个情况  有没有这么邪乎啊  这两天看的都是这情况  求解决方案

网友:
好似是屏坏了,四分之一坏屏

网友:
要不你还原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
自动调整也不行吗?我感觉不像是屏坏,你用通用版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屏坏,但最好先换个驱动板试下,

网友:
不是屏的问题,换台主机再自动调整一下就好了

网友:
测试一下看看是否是屏坏了,我觉得是程序问题

网友:
整个图像好像是被压缩了,试试换个通用驱动板,感觉是驱动板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不是屏坏了  程序或驱动板问题

网友:
同意,我也感觉是程序问题,要不先刷个程序或者换个通用版试试。

网友:
感觉屏没坏,换一个通用点屏板,点一下然后AUTO一遍试试。

网友:
我修过一个的,刷了程序就好了

网友:
分辨率没有调整好

网友:
一般是屏上面的那个排线坏了,一般是修不好的。工厂就有这个机器!

网友:
刷新率问题····我刚碰到过一台方正的

网友:
刷了程序就好

网友:
你重启一下 看看 不行就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笔记本也是这样的,不过它是右边有一条不能显示,估计是程序的问题,不像是屏坏。

网友:
好像驱动板有问题,用通用板点一下看看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程序或者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事屏上一个驱动管坏了

网友:
程序没刷好,找个合适的程序重新刷就OK了。

网友:
驱动板,屏是好的

网友:
先点屏 确定故障在修。  如果屏没问题  就是驱动板程序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驱动板上有没有跳线松动的,然后再刷程序

网友:
这个应该是软件问题吧...系统的开始菜单还能显示出来..屏坏了的话 不是这样

网友:
一般的调下分辨率就好了 不行刷个程序换个显卡驱动也行

网友:
刷下程序就好了。

网友:
自动调整不行的话,就写个驱动吧。

网友:
应该不是屏的问题,之前用2621通用驱动板式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VGA线的问题或者分辨率的问题,屏的问题很少。

网友:
你有接主机自动调整吗?或者分辨率不对要么就是驱动板出问题,套板试试屏

网友:
自动调整一下就好了吧??改变分辨率可以实现全屏,那屏肯定是好的,如果真有问题,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程序问题,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虽然我不是很懂,不过我感觉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了  ,,刷过程序已经好了

网友:
程序问题

网友:
应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屏应该是莫得问题了,重写程序

网友:
屏排线虚焊了,拆开就能看见排线已经和板子脱掉了,用T字头烙铁慢慢的焊接吧,死马当活马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