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DC开机闪一下华硕图标就只亮背光。

楼主(2012-10-26):
而且是彩色的图标,正常开机是个白色的图标,我取下过硬盘,以为是系统问题,图标闪过就只亮背光,发现取下硬盘后就能正常显图标,但有时也不行。会不是是bios的事。

网友:
能进BIOS么?
不能的话研究下桥吧  前天遇见一东芝类似症状

网友:
先确定下有没有死机 热启动能用吗 或者外接显示器有没有显示

网友:
这是彩虹屏,以前遇到过,华硕的什么型号忘了,翻转摄像头黑色外壳的那种,好像是桥的问题。开始是黑屏,修的显卡,后来好了,用几天还是黑屏,焊了一下北桥。能显示但是是彩虹屏(有时也是白的LOGO),并且卡按F1那,按着头皮做了遍南桥,好了。。。。我是新手,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自检之后无显示,我遇到多,从装了个系统解决的,滚动条后不显示,有背光,我是把硬盘放到别的电脑上装好系统再装到这个本本上可以进系统,驱动装好就解决了的。还有前天遇到装系统过程屏幕乱跳,是神州的本本,以前遇到过,好像是显卡驱动,等一会装完系统重启就正常了,但是这次不行,屏幕闪的时候,硬盘指示灯没有亮,说明系统没有继续装,我找了个安装版的XP解决问题的。

网友:
看看屏接口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