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维修显示器,紧张

楼主(2012-10-26):
前天有个人拿了台显示器来,说雷击了,开不开机,问我能不能修,我说行(其实我原来一直都是把显示让客户放这,过两天再来拿,因为我都是等客户走了后把显示拿到别人那去修,修好我加点钱),前些时候和一个朋友聊天,问他会不会修显示器,他告诉我,修显示器很简单,一共就那就块板,哪里坏换哪里,所以我这次就想自己试试。我加上电,按开关,不亮,我就告诉他说,得100多块钱,他说行,修吧,本为想卖废品着。我就开始拆,当时这个紧张呀(毕竟人家是第一次吗)鼓捣半天终于拆开了,一看电源板上两个电容鼓了,当时心里就有了一些底,嘿嘿,心想,难道就是这两个电容的问题?不过我也没告诉那个人,我就跟他说,您看看,这块板子(电源板)烧了,全黑了(里边确实是黑了),他说是呀,修吧。我就跟他说:“现在手上没这样的板子,我得去买一块,明天您过来拿吧。”,怕他看到就换两个电容收100多块不值。然后他就走了,我就开始开工喽,焊下那两个鼓的电容(10V,1000微法),在旧主板上找了半天没有一样的,就找到两个16V,1500微法的换上了,因为这两个电容比原来的个头大点,扣上那个铁的保护盖怕连电,就用胶带把电容上边粘上了。然后把显示装上,通电,(当时心里这个怕呀,怕爆炸,嘿嘿,我胆子有点小)。指示灯突一下亮了,嘿嘿,心想难道真的修好了?接上电脑试试,一试真的修好了,心里这个高兴呀,哈哈。怕换上的那两个电容不行,就没通知客户当天来拿,一直放我这开了一天,没问题才让他来拿的。最后收了他100块。
-----------------------------------------------------------------
大家别说我不道德,换两个电容收人家100块。

网友:
哥们好像的,我换了6个电容才收50

网友:
修液晶我真的被电击过,也是雷击了,里面烧糊了一大片,我直接去取电源高压一体板,被大电容击了,拆下来后用万用表一量,280V,呵呵呵,那块板我放到第二天,还有50V,呵呵呵

网友A:
这钱挣得,羡慕哦

网友:
显示器旺旺都是这样的,好挣钱

网友:
修显示器电源板最好,找个烙铁的电源插头并在大电容两端,放下电先

网友:
这是技术活,应该收这么多

网友:
哥们,刚开始是紧张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一台拍拍显示器就好,哈哈

收费多少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钱挣得,羡慕哦

我修過一台拆開後掃一下。再裝上去好了。收了人家120元。這錢賺得幸苦吖。

网友:
楼主台谦虚了

网友:
楼主。你应该把后级滤波电容全换了,你就只把鼓包的换了是用不了多久的,第一次到是没什么!比我好些!我第一次就闯祸了

网友:
主板 笔记本 显示器 这3种,就数显示器简单。实在搞不定换快乐华的驱动板就OK了。

网友:
没办法赚的就是技术服务费啊

网友:
维修卖的是技术。。。

网友:
这样故障肯定不是雷击坏的,不然不会只换两破电容

网友:
做技术的没有什么,能收就收,不怕多少

网友:
第一次怕,第二第三次就习惯了。

网友:
有些显示器就是不好拆就是了,电容老化是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