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6):
现有一台联想F41A的机器 问题是可以充电 但是充到百分之43就自动不充了 然后一点点的往下掉用完了 又继续充到45%又往下掉 说要是平时要不就是直接不充电 要么就是知己正常 没头绪啊 说拆机 他又是可以充点的拆出来也没用 兄弟们给点思绪
不充电

网友:
补充一点 当他充到45%的时候 电脑就默认用电池的电了 用完了又继续充

网友:
有可能电池坏了

网友:
对啊,电池坏了
呢

网友:
鲁大师测测电池,不行做个系统。再不行就是充电电路的事,

网友:
可以先换个电池不行直接换充电芯片 加旱可能不稳定我以前修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电视现在用的是新的 还有我发现一个问题 当他电视充到45%的时候 电流表接上去也没反应了 默认的用电池工作了 而其他还发现 当不能充电的时候 公共点的电压才10.几V

网友:
电池 ,EC,冲放电检测电路都有肯能,够楼主折腾的了 ,放弃,别修了

网友:
但是客户给了很大的压力 说时间不是问题 一定要我修好

网友:
哪位兄弟有没有 图纸呀 好像在论坛上找独显的图纸不好找

网友:
很明显的电池坏了,电压值到达 所以主板保护停止充电

网友:
查下电池内的电路,换个电路板试试

网友:
这应该是电池问题。换个电池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