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HK280-13CP

楼主(2012-10-26):
维修液晶独立电源HK280-13CP特艰难和大家分享!一用户拿来一独立电源像电脑电源一样说不通电了(上面有电源指示灯)我拆开看了一下跟电脑电源差不多开机棕绿棕。讨价环节不说了。拆开线路板才发现自己很傻。那底板烧了一团焦全是贴片的烧得什么都看不清了。才开了棕绿棕。上网查图纸也没找到。本想放弃了但想起用户临走说的那就话(个个都说你这里收费合理技术过硬我也来试试看)决定把这块骨头给搞定!在没质料情况下看看线路板走线跟一般电脑电源查不多,主电源24V电源管都是好的只是副电源5V坏了,由于烧得太严重实在看不清了,决定采用模块代换!代换后5V工作正常后在测24V电源发现输出不稳定,电压一闪一闪的还有轻微啸叫声。经过再次检查没发现问题,怀疑模块影响!最后决定大换血不用模块把原来线路修好,找了一张电脑图纸把那几颗原件焊上后(只改初级次级不改)通电试机5V输出正常没有啸叫声了!但故障和模块一样24V输出不稳定!!!!白忙活了!在次把故障怀疑在24V主电源经检查才发现原来是驱动供电偏低了,在次跟线路检查发现一贴片三极管和一电阻10欧阻值变大由于不知道是什么型号观察线路应该是NPN管用1815代换用电试机竟然保护100W灯泡亮了!!!(我有一个不好习惯凡是维修电源都喜欢用100W灯泡代换保险丝,我不希望我的大意而烧配件和听保险的爆炸声。)那就怪了驱动芯片电压在7V时有不稳定24V输出而在正常13V时一通电保护灯泡雪亮!!!亮得心都有点害怕。经过N次检查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果断去掉灯泡用报纸盖住线路板通电试机。在神经绑紧的情况下插上电源插头意想的情况并没发生!而是听到轻微啪的一声风扇运转正常电源指示灯也不闪了24V也输出正常了。经过请教原来采用PFC驱动或者是半桥式的开关电源的电路启动瞬间电流非常大所以灯泡高亮!!!

网友:
居然我是第一个沙发。。我不晓得这是什么图。。。不过我没看懂。。。不过我一般不修电源的,我不会,还有就是我怕被炸

网友:
电源一般爱坏高压包.和电容.其次是灯管.只要220V整压成15V输出.这一条线是对的.那么一般就是灯管坏了

网友:
一看到这杰作,我敢肯定楼主以前是修家电的。

网友:
楼主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2014-07-17):
楼主有木有HK280-13CP的背面电路板图片啊?急需  我的背面有一个贴片电阻掉了(他与431并联的一个贴片R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