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5735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2-10-26):
此机为英特尔965集显,故障时,待机0.01A,按开机键无变化。拆机,万用表量开机3.3,按按键的时候的确有下拉了。测量3、5待机电压结果发现无。用示波器波测待机电压3D3V_PWR的电感,瞬间无上拉波形,说明芯片此部分电路未能正常工作。测开启的使能脚,有1.5V电压

拆机,测待机芯片51125有3、5V线性供电

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思路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接了两个待机芯片,可是结果却依然一样。看来是这个小家伙的条件还不满足,可是呢,看了一下这个芯片的电路也没发现还有哪个脚能让这个芯片3、5V不正常的呀。没办法了,在网上搜了一个51125的pdf文档,打开一看才发现隐藏了这两个3、5开户脚
而这两个开启脚是由ec控制两个六脚专管来开启的。 当我把这两个场管全部拆下后,3、5V已经可以出来了,至此可以确定是ec这一部分有问题造成的了。不过设计者你妹的,你就不能直接控制第13脚?非要经两个场管来控制害我错杀了……
找出bios,测量第八脚有3.3电压,此bios应该参与触发,直接刷bios,无果。打开示波器,测量第一脚,瞬间高电平后下拉,随后间断地出现上拉电平。测第二脚不工作,第三脚高电平,第五脚有大量波形,第六脚有大量波形,第七脚有高电平,条件满足了吧。不过感觉第五脚有波形很奇怪,不过还是要测每根数据线跑哪去了,是否断路。此bios有两个电阻一个上拉一个限流吧 经过测量,该上拉的该限流的全部正常工作,也没有断线也没有电阻无穷大。这时,只能依靠示波器了,从第一脚上看,间断的上拉波形说明ec正在不断地读取bios但是bios不争气给不了ec她想要的。所以ec只能间断地上拉了。这时想起第二脚既然没有数据交流,那为什么第五脚却会有大量的波形呢?奇怪啦!再次测量结果电阻阻值正常、对地体值也正常呀。想到会不会是第五脚与第六脚clk短路造成的呢?马上用二极档测量第五第六脚,用二极档测量竟然有25的数值!再把bios拆下以免影响准确性,结果……他们的确勾搭在一起了,奸情啊奸情!马上从另一块主板上拆下一相似阻值的电阻装上去,再次测量体值,——无穷大。
上电,电流立马0.6强按关机,再次开机,可以上电流了,再次关机,测bios第一脚,此时有大量的波形,至此维修结束。
此机其实只是因为bios的数据第五脚的电阻与第六脚的clk电阻轻微短路了,导致数据不能正常发送给ec从而造成了无法开机。
话说四百块收下这台电脑,硬盘觉得小了,160G五十块给同事了,此机实花三百五,电池能用两小时,没包有电源,两g内存t3200奔腾,自备硬盘了,装个win7用起来那速度也是蛮快的,虽然不能玩游戏,集显嘛,不过好在屏很大很炫!亲,IPS面板的屏噢,广角真彩有木有噢。摄像头高清的,但是得贴起来,你们懂的……

网友:
SPICLK_ROM
SPIDO_ROM 就是这两个脚轻微短路了!

网友:
神人也,羡慕这样的高手啊

网友:
高手是寂寞的

网友:
高手也是空虚的,求包养求合体……

网友:
楼主  BLOS是几个角的啊  各去那里的

网友:
160G硬盘50块?坑爹

网友:
这故障没示波器估计能把人修傻了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呀 如果在我们这里的话  电压都正常了  打死我都测不出是这个问题的   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波波

网友(点评):
叫老板买一个。

网友:
有点深奥了,这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