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2-10-26):
闲着无聊,发个刚刚的维修案例!一台宏基19寸显示器,客户拿来说是点不亮,接到机器首先检查一下是不是像客户所说的那样!插上电,确实是不亮,连开关板上面的灯也不亮,于是让师弟拆机,把电路板拿出来首先目测了一下,没有发现明显不良的地方,于是插上电,开始检修,首先测试了大滤波300V那个地方,(先测试这个地方是为了排除是前面的问题还是后面的问题),300V有的,那就应该是后面的问题,测试了一下,12V,5V,没有好了问题找到了,既然问题找到了,下面就要精确到是什么元器件坏了,量了一下开关管正常的,在网上找了一下管理芯片的PDF,LD7522PS芯片型号,测试了一下供电正常,输出不正常,在怀疑是不是芯片坏了,由于手里没有这个IC,又看了一下电路板,好奇心促使我,测试了一下后面输出的二极管,测试完,我笑了,问题找到了,居然有一个击穿了!在料板上找一个,换上去,上电我看到开关板上的灯亮了,估计应该好了,全部接上,在测试宏基的图标出来了!到此为止显示器维修结束!

网友A:
赞一个,上次有一台显示器修了半天  最后是开关短路 ...

网友:
问题多多啊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跟你一样的显示器,故障现象:开机屏亮一下就灭了。指示灯还亮着。接信号线依旧,拆机检查高压板,发现有个电容虚焊了。就是高压灯管附近的。焊接好了还是一样,最后测量推动高压线圈的场管击穿了。换上故障解决。

网友B:
是给芯片供电的吗?

网友:
不错,你的思路不错!!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给芯片供电的吗?

不是的,是输出的!!

网友:
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上次有一台显示器修了半天  最后是开关短路 ...

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只是简单的一个检修思路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