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一样的CQ515

楼主(2012-10-26):
前两天接到一台CQ515的机子,故障是开机不显,拆机后,摸网卡发烫,于是拆掉网卡,上电情况一样,于是测得南桥未发出复位信号,于是换了一个南桥,上电试机,亮了,可神奇的地方来了,键盘和触摸板都不能用,这下郁闷了,马上换了个新的键盘还是不行,看来是主板问题了,测了键盘接口的对地值都正常,然后我换了个KBC,测机还是不行,这下没发了,看了下图纸,发现KBC挂BIOS的,于是我又换了个BIOS,没想还是不行,脑袋都大了,想到南桥是拆机的,于是我又换了个南桥,还是不行,天啊,快昏了,求大神们指教指教小弟吧。

网友(点评):
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外围设备都受控于南桥

网友:
测下有有断线的没有

网友:
测过对地值都正常哦

网友:
测EC的工作条件,不行换个晶振.

网友:
刷下BIOS 呗~

网友:
BIOS换过了哦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可我不知道这种情况要查哪些啊

网友(点评):
查通信数据线

网友:
这种情况我就没修复过

网友:
,不会吧,大哥

网友:
我来给你顶顶 ,等待高手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