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请大家帮我看下 这两个复合场馆 可以代换不啊

楼主(2012-10-26):
有一个是FDS6982AS  还有一个是SP8K3 看功能和接地都差不多不知道可以代换不啊

网友:
很明显不能,一个是N管,一个是P管.

OLG

网友:
应该可以 试试

网友:
看到都是N沟道复合管,打下一样吗?功率呢?你代换试试呗,可以

网友:
应该可以的,楼主试试吧

网友:
都是N沟道的可以代换,就看其功率大小能不能适应其电路的电流要求。

网友:
嗯!可以的楼主,你试试吧!

网友:
应该可以,都是N沟的,只有功率上不知够不够

网友:
一样  换   大小一样吗

网友A:
那里能代换呀,管型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里能代换呀,管型都不一样。

事实证明 可以代换

网友:
那天看错了你给的代换的管子也是N沟道的管子,那是可以代用的。

网友:
都是n-m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