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0SU,无待机5v输出,纠结的维修!

楼主(2012-10-26):
机型:方正R410SU
板号:I4XSIX
故障现象:无待机5v输出
此机器第一次送修为不开机,经查有待机电流,无5V输出,更换待机芯片OZ815后修复,用户拿回去后用了十几天又送修,还是一样的故障现象。马上拆机检测,还是一样无5v输出,手头刚好有oz815,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把0Z815换了再说,结果一换上,还是涛声依旧。这回就得静下心来查了,查1脚无电压,2脚19v正常,3,4脚2.75v.6脚开启电压脚2.5v,13,18脚4.75v,
图纸中可以看出,oz815有了VIN供电以后就出线性电压+5va_ldo,6脚为5v的开启电压,已经正常,而1脚为1.8v的开启电压,要触发后才能产生的,从开机的时序看,有了+5va_ldo后就该有PWRSW了
水平有限,这里就不明白了 从图中可以看出,有了5va_ldo后,q18G为高电平,q18处于导通状态,pwrsw为低电平,当按下触发开关后,G极得到一个电平信号,也就是pwr0n#,此时18截止,pwrsw才是高电平。此时5VA都没出,而3.3VA是5va经过u16转化而来的 ,此处想不明白,请高手解答!
OZ815已经换了三片,供电有了,开启电压也有了,基准也有了,13脚BST也有了,5VA死活就是出不来,打L7的对地值为160,不知是不是偏低, 无奈之下用烧机法烧一下5VA,把jp5断开,后级阻值为四百多,前级还是一百多,直接烧前级,结果一接5V,
表现为大短,下管严重发烫,把下管拆下测正常,把上下管全换了,一接上也表现为大短,把上下管全拆了,一接5V,却不短了,一接下管就短,此时已经无思路了,请高手帮忙解答!万分感谢!

多谢各位解答,特别感谢韩卫坡,此机更换C566后已经成功修复!

网友A:
把5V的滤波电容和电感换掉试试.

网友:
后极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后级没短路.把jp5断了,照样无输出,后级对地值为四百多,而前级仍为一百多.

电压都有就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5V的滤波电容和电感换掉试试.

准备换电容,此现象应该是芯片自身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5V的滤波电容和电感换掉试试.

同意此人观点!换滤波电容!

网友:
嗯!楼主换一下滤波电容以及自举升压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5V的滤波电容和电感换掉试试.

这位大侠一语中的,果真把C566换了以后5v顺利的出来了,只是想不明白此电容L7后,为什么我把L7断开后,5va还是不能出来呢?再说5V滤波并不只是一个电容,就算C566失容,为什么把L7断开还是出不来呢?

网友(点评):
同问,我也知道这种情况是不出电压的,但就是不知道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都有就换个芯片试试

看帖还是不仔细,都说了OZ已经换了三片了,结果还是一样故障现象.不过还是谢谢回答!

网友D:
期待修好了分享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期待修好了分享下结果

已经修复,更换+5vs滤波电容c566!

网友:
      楼主   头像和我 QQ  头像咋一样呢

网友:
一颗电容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换滤波电容!

网友:
楼主可否分享一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