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X PLUS 开机掉电

楼主(2012-10-26):
ASUS M2N-X PLUS 这个快主板,每天早上来上班开电脑都是开了一下子就停了。都是要清楚CMOS跳线冒,才能开机,这是什么意思。。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电池看看有电没

网友:
查这三个条件:RSMRST,SLP_S3#,PWRBTN#

网友:
应该是没电了。换个电池试试!昨天碰到一个电脑,插电不启动,点不亮。后来清除cmos,然后插电就开机,吓我一跳。
最后换过电池就ok了,一测旧电池,才0.3v,显然没见了。
刘坚强有一讲专门讲CMOS电路。

网友:
不是,我换过了。。

网友:
我想了下,PWRBTN#这个信号应该是有了。因为我按了开关,CPU风扇转了一下,1秒钟后就停下来了。在按还是一样的。RSMRST,SLP_S3#,这个2个信号。如果不正常的话,清楚了CMOS跳线,我想应该不会上电。我后来在想了下,会不会是桥的问题。

网友:
找个一模一样的板   吧他们的BIOS换下试试   有的华硕BIOS坏了也会不上电

网友:
刷BIOS,清CMOS好的一般刷下BIOS就可以了

网友(2012-12-11):
我手上有一块一样的板,做桥了不掉电,但跑20

网友:
做一次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