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装不上系统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0-26):
一台电脑进不去系统了,(用的是 希捷80G硬盘)用U盘重装系统,重启后还是不行。又把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激活主分区后,再装系统,重启后还是不行,查看硬盘分区又成了原先的分区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用一键分区看看。

网友(点评):
重新分区后没保存。更新MBR。

网友:
你是不是用的U盘一键装机程序装的?

网友:
分区又回到之前,说明你这是做了全盘恢复。更换一个ghost系统再试试。

网友A:
我遇见过海尔电脑   是装了磁盘保护软件 卸载保护软件在装就OK了。

网友:
从新分区还不行  说明你没分好  我也遇到过   顺便看看硬盘有坏道没

网友:
你重新引导下看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见过海尔电脑   是装了磁盘保护软件 卸载保护软件在装就OK了。

这块硬盘挂在别的电脑上也是装不上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入WINPE 后用ghost 手动安装的

从硬盘本身考虑,这个问题在这种老硬盘上可能很多。然后如果可以把他设FAT32格式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C:
嗯!先用软件检测下硬盘是否有坏道,再全盘格式化分区装系统应该就可以啦!

网友:
是否原来装过UNIX、LINUX等系统?如果是,请用工具盘修复mbr

网友D:
估计是有隐藏分区在作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先用软件检测下硬盘是否有坏道,再全盘格式化分区装系统应该就可以啦!

现在正用 HDDSCAN扫描硬盘 经过29分30秒 扫描 没发现坏道  <5MS 571212  <20MS 39283 <50MS 48 <150MS 10  <500  0 >500  0 BADS  0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有隐藏分区在作怪的。

没有发现隐藏分区

网友:
我见过有 个人电脑装还原卡的,装系统出问题,后来在网上查,说是......忘了,就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先用软件检测下硬盘是否有坏道,再全盘格式化分区装系统应该就可以啦!

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
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硬盘有保护分区的

网友:
我在二星期前也碰到过,最后解决的方法是,先进入WINPE 后复制安装文件到D盘,再用ghost 手动安装的

网友:
是装了磁盘保护软件

网友:
不知道你的装不进系统提示的是什么,一般情况下只要格式C盘,进PE手动安装就OK了!

网友E:
用DiskGenius重建主引导记录就可以分区了。

网友F:
应该是有硬盘保护,有一些硬盘就是带有保护的,不让人拷贝,不让人分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DiskGenius重建主引导记录就可以分区了。

再试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G:
检测一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有硬盘保护,有一些硬盘就是带有保护的,不让人拷贝,不让人分区

    请教,碰到这样的情况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G:
检测一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

检测过没发现坏道。

网友:
这块硬盘被人动过 只能强制格式化

网友:
外置在其他电脑上,用DiskGenius软件重新分区,可以解决硬盘保护问题。

网友:
低格了,再试试

网友:
这块硬盘原先用在双敏主板上,是不是和双敏精灵有关系?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看看是不是硬盘加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试一下,看看行不行。

我也同意,我以前遇到过,这样弄就好了!但是好像只能装安装版的64位的系统!

网友:
看看你硬盘上有没有跳线 BIOS的硬盘模式对不

网友:
你安的是啥系统  win7? 还有就是 到哪一步不行  屏幕上提示的是啥  或者说是啥现象?

网友:
硬盘的事,硬盘坏了,我遇到过,分不了区

网友:
肯定你哪步没操作好。怎么可能重启就恢复成以前的分区了呢。不知道你怎么重新分区的

网友:
如果挂在别的机器上也装不上的话,那肯定就是硬盘问题哦,各种格各种装。。。

网友:
先用 LFAMAT 低格了,再用DiskGenius软件分区、格式化,问题解决了。

网友:
用安装盘试了吗

网友:
硬盘做下低格试试看

网友:
DiskGenius软件分区,格式化,重建引导分区,,,问题解决。。。。。请参考!!

网友:
格一下,再试试。

网友:
再不行就换盘

网友:
小哨兵还原卡你知道的吧?他机器里面是不是有这个啊?你看下

网友:
恭喜楼主搞定了!

网友:
你测硬盘坏道了没 如果引导分区存在坏道 肯定是进不去的

网友:
最好用MHDD擦除一下,或者是DM清零一下 再从新分区装  没坏道的话肯定没问题

网友:
要是我就MHDD了。80G的硬盘很快啊。当然,有资料的话就算了

网友:
学习了 你们都是高手呀

网友:
把所有分区都删了再重建分区!在重建引导!可以的话换个gohts试试!再不行换硬盘数据线或主板硬盘插口!

网友:
楼主已经解决了,楼上几位还不知道

网友(2014-07-26):
遇到了这个问题,不要怪我挖坟啊各位大大。。。我实在是一个小白没办法,,嗯,电脑以前是win7&ubuntu双系统,那时候D盘分了一块出来做Ubuntu系统(隐藏分区?)。后来win7老是闪屏,写了一个U盘重装电脑,结果win7装到99%装不上了。没办法在装几次就进不了PE的装机界面了。还把我之前的系统毁了。然后再装Ubuntu,结果卡死在这个界面 cap lock还一闪一闪报警。我不懂分区啥的,所以没有分区。大概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DELL自检没有问题,U盘做的启动盘在别的电脑可以装,四个U盘接口确认页木有问题,就是卡在进PE界面)
现在想的办法是 格式化整个硬盘,重新分区装系统可行吗?最重要的是。。。我不懂怎么格硬盘重分区啊

网友:
装Ubuntu出现这个界面

网友:
谢谢各位大大了TOT

网友:
重新分区后没保存。更新MBR。

网友:
楼主的硬盘应该是被某些品牌机厂商的硬盘保护软件处理过的,如果不进行低格或者在MHDD下面擦除,仅仅只进行分区、格式化是没有用的,还是被保护了,也就做不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