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创维液晶20L98TV数据或总线进入方法

楼主(2012-10-26):
我接到创维液晶电视一台故障出现如图: 我怀疑数据或屏驱动程序乱了但没驱动程序也没总线进入方法!特求助会的大师指点!谢谢啦!另外本人从事家维10几年了都是以CRT为主现在已经开始淘汰!液晶不断代替CRT地位!我的技术也要跟着转变,但是人老了接受也较慢了对怎样液晶刷驱动或数据一窍不通。我只会刷电视和中九数据液晶还没刷过不知道要用什么工具和软件特请好心师傅指教!在此谢谢啦!

补充内容 (2012-10-28 22:26):
谢谢各位我的机子搞定了!买了两颗AAT1164C换上第一颗正常工作不到5分钟出现动态画面模糊但静态画面正常故障!关机马上开机有正常半分钟同样静态图像正常动态图像模糊。换了第二课颗故障一样只不过可以正常工作半小

补充内容 (2012-10-28 22:30):
时!最后买了一颗AAT1164换上正常工作一天没问题!对了换AAT1164C工作时不时很热!但换了AAT1164就较热了!看质料应该可以代换!但实践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我买到假货或者次品了!欢迎指点和探讨!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是 程序问题

网友:
感觉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先检查一下逻辑板上的可调电阻。

网友:
楼主还是把逻辑版,或者屏线检查一下,看有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或者虚汗

网友:
怎么看着跟我前段时间修的一个显示器一样是反像呢

网友A:
这个故障像屏上面控制电路电压低引起图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像屏上面控制电路电压低引起图像不对.

谢谢指点!今天买了一块AAY1164C代换了原逻辑板AAT1164后出现了正常颜色!但是动态画面看不清了!静止画面一切正常!不知道是不是IC相差一个字母就不可以代换?还是其他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指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机什么问题?可以给我参考吗?

我那个显示器是屏电路缺少VCOM电压

网友:
学习中,,干维修就得与时俱进楼主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