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奇怪问题不触发加热ECBIOS就能正常开机

楼主(2012-10-26):
HP G4奇怪问题不触发。。加热ECBIOS就能正常开机,,但是一会儿冷就不能触发了。。加热又OK。不知道这个是不是BIOS忒片坏了。求高手指点一哈。

网友:
  楼下的补充 。。。。。静等  元芳

网友:
HP的机器BIOS爱坏,会不会是芯片本身也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桥也有关系哦,热的时候有的机器就可以,热胀冷缩

网友(点评):
那就只有更换个试试

网友A:
你把ecbios换个

网友B:
应该是电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容漏电

biOS 供电电容吗。。我测试了的。。冷的时候不触发。BIOS供电还是有3。3V的。这个可以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ecbios换个

这个BIOS芯片不好找啊。网上看了下都没有。真搞不懂。这个封装的芯片也会出这种问提。不明白啊。

网友:
高手些。这个BIOS芯片坏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C:
BIOS周围有没有电容,电容受温度影响最大了,可以替换下试一试

网友:
BIOS坏的可能性不大,不过还是先换掉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周围有没有电容,电容受温度影响最大了,可以替换下试一试

好的。。我试试看吧。。谢谢

网友:
楼主要是修好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网友:
BIOS我也换新的了,,还是一样。。没招了。。

网友D:
ecbios 可好找了。大不了找个1M 的 把剩下的512K 填充00地址位 就可以了。我经常这样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bios 可好找了。大不了找个1M 的 把剩下的512K 填充00地址位 就可以了。我经常这样代换

EC BIOS换的新的。还是一样问提。。。。看来不是BIOS问提。。。

网友:
还是考虑电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