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 板号P8H61-M LX 不触发...

楼主(2012-10-26):
华硕H61  板号P8H61-M LX 不触发
冷机第一次能触发,不显

再开就不能触发,,,,开关针4V,重启针2.3V左右,,
强行短接绿线,也不能触发。量12V无明显短路。

拔掉12V,可以触发,触发后马上断电。。
强行短接绿线,可以通电。

客户说这板返修过两次,发现H61蕊片,有加焊过。。
所以直接加焊,无果。

网友:
先摸,后打值,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开关针4V,重启针2.3V左右,查查开机条件都满足不,

网友:
刷BIOS后,,,跑码正常,,无显示,加独立显卡能正常显示~

怀疑CPU集成显卡问题,换CPU后正常,装系统后突然无显。。。。

此板连续导致2个新CPU失去集显功能。测量无果,放弃维修。

网友:
判断为CPU供电电路有软击穿,导致VCORE电压瞬间升高,烧坏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