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上:接口很像IDE的,5cm*8cm的金属壳,是装 软驱的吗?

楼主(2012-10-26):
很多本本主板上,都有个接口很像IDE的,5cm*8cm的金属壳,拆了它,也是可以的。它是装 软驱的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有个图片就好了。你说的是不是pci扩展槽

网友:
PCMCIA接口吧扩展用的

网友:
谢谢指点。它的接口,双排的,很像IDE. 不管新旧本本, 奔二的板有,945的板也有。

网友:
我怎么没注意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