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装不上,求解

楼主(2012-10-26):
有一个老机子老是装不上系统,郁闷死了。
用U盘启动装的,每次安装到29哪里就停止不动了
这是神马问题?????

问题补充--硬盘和内存都是好的,也换过老版本的系统,都不行。。。

补充内容 (2012-10-27 10:16):
用光盘安装一下搞定了,好无语。现在还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点评):
如果可以排除除主板外的硬件问题的话,有可能是CPU与北桥之间的线路或线路上的元件有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问题。你的现在就是检查硬盘没有过

网友:
安装系统时驱动不要打,光驱呀,软驱神马的不要接上,再试下能不能进系统

网友:
这是你的硬件检测不过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啊

网友:
嗯!你改装个纯净版的系统装下,若再不行就换个硬盘吧!

网友:
全盘格式化,不行就直接少苗下硬盘。。

网友:
很明显啊, 就是硬盘挂了啊,硬盘肯定有坏道了,换个硬盘吧,老机子可能不值得换了

网友:
用mhdd扫描一下硬盘,或看一下他的分区有没有乱

网友:
估计是硬盘分区问题,不过内存也会有这种故障,建议先用纯净版系统试试,再排除法找到故障

网友:
坏道。。用HDD修复吧

网友:
硬盘坏的多一些

网友A:
到硬盘自检的时候按一下ESC 或者回车键不就跳过去了!

网友:
你这硬盘不行了吧   卡死在那里了  测测吧 应该坏道不少

网友:
很有可能就是硬盘坏道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硬盘自检的时候按一下ESC 或者回车键不就跳过去了!

跳不过去,真个界面都不动了,跟卡死了一样

网友:
这里是硬盘检测,一直卡在那里肯定是硬盘有问题拉!你换个硬盘试下嘛。。

网友:
扫描硬盘,看看坏道多不多

网友:
用按装版的光盘,先分区再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