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分奖赏

楼主(2012-10-26):
此IC的工作原理   哪位大师知道   LTC3716笔记本CPU供电控制IC

网友:
供电 EN VID 其它的小信号一般不作考虑

网友:
机子没有CPU供电???

网友A:
CPU电源管理芯片吗?基地有讲吧:VCC,VID,EN开启信号

网友:
这图纸能发上来不?{:soso__1946003724063396275_2:}

网友:
不出CPU电压首先查VID信号的逻辑正常不 然后检查芯片供电 重点检查自居升压 反馈 电流

网友:
楼主都有图纸了不知道原理?

网友B:
建议你先看一些电子方面的书籍,从最基本的开始,跨越大会高处不胜寒,都有一个过程,没办法

网友:
跟普通的电源管理芯片没很大区别吧

网友:
这IC的针脚定义,有些我真不知道    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IC   VIN    VID我知道   开启信号我就不知道了是哪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先看一些电子方面的书籍,从最基本的开始,跨越大会高处不胜寒,都有一个过程,没办法

瞎扯78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PU电源管理芯片吗?基地有讲吧:VCC,VID,EN开启信号

哥们  这开启信号是哪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  这开启信号是哪个脚

应该是1#RUN

网友: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可惜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出名堂来。。。是现在的新机器吗?换了cpu木有呢?

网友:
这外芯片的反馈电路确实做的麻烦,要仔细研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瞎扯78楼主

还实地学员呢?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连开启信号都不懂,你还是去卖菜吧!哥笑而不语

(未读信息8) -10 实地学员怎么了 看不起我们就不要来这扯蛋.

网友:
RUN/SS   软启动控制端
SENSE1+   电流检测正相输入端
SENSE1-   电流检测反相输入端
EAIN   反馈电压比较输入端
PLLFLTR   锁相环输入端
PLLIN   外接同步信号输入端
FCB   模式控制端
ITH   电流比较器输出端
VDIFFOUT   差动放大器输出端
VOS-   输出电压检测输入端
VOS+   输出电压检测输入端
SENSE2-   电流检测输入端
SENSE2+   电流检测输入端
ATTENOUT   电压反馈输出端
ATTENIN   电压反馈输入端
VID0-VID4   CPU供电模式识别控制端
VBIASDAC电路工作电压输入端
AMPMD   逻辑输入端
TG2   上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2
SW2   电感连接反馈输入端
BOOST2   自举端
BG2   下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2
PGND   接地端
INTVCC   5V线性电压输出端
EXTVCC   内部开关外接电压输入端
BG1   下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1
VIN   供电电压输入端
BOOST1   自举端
SW1   电感连接反馈输入端1
TG1   上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1
PGOOD   PGOOD信号输出端

网友D:
这个是核心供电芯片吧?没看到第一脚VRON?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核心供电芯片吧?没看到第一脚VRON?

勿漏了看这个了   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