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华硕K40AB内接不显维修OK

楼主(2012-10-26):
  今天同行送来一片华硕K40AB的主板一块说内屏不亮外接正常我试了一下机器故障就是他所描述的那样。拆开主板我首先量了一下IO的屏开启信号8715LCD_BL_PWM  LCD_BACKOFF# LCD_BL_DA这三个开启信号正常我就查LCD+3VS此时发现无电压
然后顺藤摸瓜量到Q402S级无电压然后看了一下场馆G级1.8V 这是一个N沟道的管子导通条件必须是G级电压大于S级 此时这个场馆没有满足导通条件。我看了一下控制机接了一个10K电阻另一端是12正常然后我排查C4501和Q4501B都正常。最后发现R4503阻止增大导致电压下降。换了一个10K电阻上去满足了导通条件,此时LCD+3VS出来了。,接上屏华硕的LOGO出来了这片板就这样修复OK了。 K40-series

网友:
收了多少银子啊 。楼主

网友:
LZ真是捡到宝了,修了很多K40AB还没遇到过LZ的这种问题

网友A:
换做我修的话,我的思路是:首先量Q4502的G极,没电压就对地打下阻值看是否短了。没短就说明Q4501B没导通。那Q4501B前面的都没问题、那就是R4503这边,先量俩端电压,要是一端有一端没有的话我就打阻值,或者摘下来再打阻值,要是都好的话,我就直接把这里连起来算了。哈哈

网友A:
楼主可以把主板屏线接口的图纸拉出来吗? 我看看,不懂的我想问下你

网友:
高手技术,望尘莫及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做我修的话,我的思路是:首先量Q4502的G极,没电压就对地打下阻值看是否短了。没短就说明Q4501B没导通。 ...

呵呵 这样也行啊 也可以直接把那管子导通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把主板屏线接口的图纸拉出来吗? 我看看,不懂的我想问下你

那个图纸里面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你的生意真好啊

网友:
华硕的12V开启信号,老是出问题,,,很多电路都是这个开启信号的电阻或者12V没起来,,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C:
电阻变大吗,有可能是虚焊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阻变大吗,有可能是虚焊吧

虚汗会使12V电压降到1.8吗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虚汗会使12V电压降到1.8吗 ?

电阻变大也很少 见吧,哥们

网友E:
不是白屏现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变大也很少 见吧,哥们

真还没有见过电阻虚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白屏现象吗

不是白屏是暗屏

网友:
楼主还真仔细啊,有图纸就是方便啊

网友:
看上去非常轻松人民币就到口袋里了。

网友:
希望楼主能讲解一下那三个信号都是搞什么飞机的?

网友F:
好像没有这个电压应该是白屏。因为有背光电压。

网友:
暗屏还好,黑屏估计考虑显卡了

网友G:
要是早点看到楼主的贴就好 上次也是K40AB同样的故障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是早点看到楼主的贴就好 上次也是K40AB同样的故障没修好

下次修的时候 仔细查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没有这个电压应该是白屏。因为有背光电压。

有时有背光它也是暗屏的啊

网友H:
楼主怎么就报了100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楼主怎么就报了100啊。

西安就这价同行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西安就这价同行啊

我们这120   15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们这120   150的。

那你们赚翻了

网友:
呵呵,没有啦。现在同行都自己搞的,搞不好了才拿过来的。钱不好赚啊。

网友:
屏没有供电,检查蛮仔细,不错

网友I:
楼主,文中有这个那个mos管应该是Q4502 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文中有这个那个mos管应该是Q4502 改一下。

谢谢提醒 大家应该可以看得懂吧

网友:
这问题 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J:
冒昧的问一下楼主学多久了!工作多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款机器一般都是桥的问题吧

(=@__@=)那也得看啥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对啊,这样子应该要么是白屏,要么是灰屏才对的啊,

这机器背光亮的话是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J:
冒昧的问一下楼主学多久了!工作多久了!

学习加上手已经快一年了

网友:
厉害的。。。。。额额额额额

网友M:
- -照我直接做显卡了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变大吗,有可能是虚焊吧

高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M:
- -照我直接做显卡了说。。。

那也得测量内屏的工作电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没短就说明Q4501B没导通。"   请问下这句话如何解释呢,难道q4501b导通完q4502的G极就会短吗

意思就是接地。

网友O:
华硕的板是没有位标的,如果没有点位图找电路真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O:
华硕的板是没有位标的,如果没有点位图找电路真不好找。

例如屏的信号你也可以在屏插口附近找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运气也不错呀!

网友J:
我学了1年了电路都修的不是特别好,哎!人比人得死!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学了1年了电路都修的不是特别好,哎!人比人得死!

兄弟慢慢来还枪法都是用子弹喂出来的

网友P:
楼主,把图纸发上来研究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把图纸发上来研究下啊

图纸已经上传了啊在第一页啊

网友:
有QQ吗? 多多交流啊!

网友:
对啊,应该是白屏啊???

网友:
哎,还是多点在论坛上蒲啊,很多东西都要学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