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黑屏

楼主(2012-10-26):
三星T190不接主机时,正常出现三星画面和信号信息,接上主机时,闪了又黑屏。
都 说是三星通病是按键,我全换了,也不行,刷了MCU 25L100也不行。
是不是灯管和高压板有问题还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还是程序的问题,三星的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试了后,高压板也有问题。。。。。
有一边灯管不亮,下边亮,交换下后也是同样问题,高压板有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线圈逆变器坏掉了

网友:
改高压板终于亮机了,但分辨率调到适合时,花屏。
又重新刷了下MCU后,开机白屏。。。。。我真无语了,是不是MUC坏了?

网友:
mcu如果有问题时刷不上程序,找原装板试一下就能确定是那里的毛病。

网友:
这个机器程序有通病  可能你程序没刷对 要对好板好刷程序!!

网友:
不行换个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