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求救没有CPU电压

楼主(2012-10-26):
机器ASUS F9E
电流加到0.2几掉电,测得其他电压都出来了,就差一个CPU电压,以为捡到便宜了,结果半天没个头绪,所以只有上来像各位大哥求救。
1. 电流加到0.2几掉电,如何能屏蔽这个掉电,要是我们认为的控制这个这样方便去测量,当然只有在缺电压的情况下来控制,其他掉电例外,不知那位大哥有什么思路,
2.用示波器侧电感的1脚波形如下:

从这个不知道能说明什么,各位用示波器的大哥们,小弟以前也用,只能判断是保护还是条件不成立,但是看了杨总的帖子觉得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个工具,
3,侧了电感的第1脚,又侧了上管的G及,发现波形跟上面一样,以前也遇到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机器没有通,又的通的难道是我测量问题,
4,就是关于示波器上面那个图前面明显有一个很高的波形,如何在分解了,通俗的讲就是把两根线在分开点,这样就能看了清楚了,但是挑时基不行,在往下挑就看不到了,这个是不是示波器不行引起了呀,
在这里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
泥腿子教你一招,把芯片、MOS管、电容一起换掉。

网友A:
看看芯片  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芯片  工作条件

该查的都查了,我也不知道查那里了呀

网友:
没上个图啊,芯片有没有VID信号啊,有的话CPU座子也要看下

网友:
像是负载保护呀。。。

网友B:
看一下1.05V电压出来没呀

网友:
这个机器修好,还赚得到钱不罗。

网友:
测下下管G极电压,高电平的话说明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1.05V电压出来没呀

后面的电压肯定都出来了呀

网友C:
f9e的芯片组是什么?修cpu vcore不是滤波不正常或者脉宽调制有毛病的一般不用示波器!

网友D:
用表测量电源芯片有没有开启信号啊,看看是电源芯片部分不正常还是没有接收到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表测量电源芯片有没有开启信号啊,看看是电源芯片部分不正常还是没有接收到开启信号。

大哥都有启动脉冲了,怎么可能没有开启信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f9e的芯片组是什么?修cpu vcore不是滤波不正常或者脉宽调制有毛病的一般不用示波器!

那大哥该去怎么修了,则个965的芯片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大哥该去怎么修了,则个965的芯片组,

检查芯片的供电、vid、en等条件是否都满足?换ic,,检查反馈电路。。。对照图纸仔细检查芯片周围电容电阻二极管之类的是否有损坏的?检查此电路中是否有短线的。。。换管子,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芯片的供电、vid、en等条件是否都满足?换ic,,检查反馈电路。。。对照图纸仔细检查芯片周围电容电阻 ...

谢谢你,我在仔细查查,看来还是不够细心,有什么结果到时候发上来

网友:
实在不行就找个图纸,慢慢搞。不要慌。

网友:
看CPU工作条件,你的掉电应该是CPUVCORE,没出来,CPU开启要好几个条件的,看看图

网友:
确定CPU却电压的话  先看看mos管的G、D脚电压正常不。电压正常就要测VID信号了。

网友:
CPU供电容易查,主要看缺少哪个条件。